[求助] [功率仿真]求助,在cadence 中怎么进行功率仿真

楼主(2016-02-15):
想问一下,比如我进行一个电阻的trans仿真时,怎么在cadence中看到其动态功率?
或者我仿真一个模块,比如VCO我想看看其动态功率随时间的关系,请问该怎么进行仿真,求大神解答

网友:
你應該是要問Spectre吧?
手冊都有說明

网友:
量电流呀,再和电压做乘积。

网友:
可以在calculator中用clip把信号分成若干小份,每一份计算功率的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