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信号与PWM信号

楼主(2016-02-15):
弱问大侠:BUCK PWM DC-DC 中功率管的开与关是由PWM信号控制的,OSC信号是开关频率,它是如何控制功率管的?

网友:
OSC产生的CLK信号控制功率管开启,PWM信号到来之后将功率管关断,如此循环往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