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ix下面替換兩個文件部分内容的方法

楼主(2016-02-15):
比如a.txt是
11
12
13
14
b.txt是
21
22
23
24
想用a.txt的后2行替換b.txt的后兩行得到,
21
22
13
14
如何用awk或者其他語言實現?

网友:
用perl吧,perl 三下五除二

网友:
sed ‘2,$-2p’ a.txt > temp1.txt
tail -n 2 b.txt  > temp2.txt
cat temp1.txt temp2.txt > out.txt

网友(2016-06-08):
楼上用那种写到中奖文件的方法也可以,你也可以试试如下的方法:
tail -n2 a.txt >> b.txt,就是用tail把a.txt的最后两行输出重定向追加到b.txt,然后把b.txt的倒数第3和第4行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