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ltraEdit 列模式

楼主(2016-02-15):
我之前使用的notepad++,使用shift+alt进入列模式,按上/下键就可以选择多行。ue中使用alt+c进入列模式,shift+上/下键选择多行。
我复制选中的一行,在指定位置选择4行粘贴,这4行就有同样的内容。(ue中只有第一行有)我复制选中的4行,这4行长短不一,在指定的位置选择列将4行插入。(ue中对短的行会用空格补齐)
现在我怎么在ultraedit中实现notepad的结果?
操作视频如下:
my-notepad 列模式操作.wmv (2.24 MB, 下载次数: 4 )

my-notepad习惯to ultraedit.wmv (2.08 MB, 下载次数: 4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复制选中的一行,在指定位置选择4行粘贴,这4行就有同样的内容。

在ue中也可以办到。
1.复制好一行的内容以后,按alt+c进入列模式。
2.选择好4行的位置,可以按shift+上下箭头选择
3.按 alt+l再按i,调出填充列的框框,粘贴进去复制的文本信息

4.按确定即可
5.推荐一个 讲 ue 十分专业的网站,micrortl.com。里面有一个ue的专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复制几行长短不一的行时,怎么不让空格填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