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里电感值怎么求?

楼主(2016-02-15):
如下SMIC18mmRF工艺里的电感,设置里只有内径、圈数、宽、间距几个参数,怎么求得电感值?

楼主:
没人帮帮我么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PDK安装有问题,调用电感的时候会显示在这个界面里的
你如果能够正常仿真的话,也可以跑一个2端口的S参数仿真,然后用imag(1/Y21)/(2*Pi*frequency)得到电感值。
ADE里没有提供比较方便使用的频率变量,我一般都是用一个1nH理想电感做比较的

网友:
一般都是foundry提供几个尺寸的电感供你使用,或者看看射频方面关于电感的书,根据PDK的工艺参数利用专门的软件设计电感,你这样填写这个得到的电感不准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这个工艺是老师给的,它里面就三个射频电感,宽度和间距都是固定的8和1.5,我还能利用什么软件求出电感值?

网友:
18mmrf 的库我的也没有电感值可以搭个电路仿真下电感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具体   测什么能得出电感值

网友B:
可以简单的依据,v=jw*L*i
你搭个这样的电路
然后注意电流源的幅值为1,频率f为 0.5/pi GHz 也就是约等于159MHz  用tran去扫描电感上的电压。峰值就是电感值,单位是nH。
这是个粗略估计的方法但是简单有效。

楼主(2016-04-01):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还想再问下  这个mos可变电容 根据同样的原理 I=jwCV,给它个0.159GHz的频率,选择输出电流,可是却输出不了,为什么?

网友(2024-09-11):
引用 网友B:
可以简单的依据,v=jw*L*i
你搭个这样的电路
然后注意电流源的幅值为1,频率f为 0.5/pi GHz 也就是约等于15 ...

请问怎么具体使用tran仿真去仿电感两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成电容了应该用v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