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将spectre产生的本地仿真文件直接转移到服务器上去

楼主(2016-02-16):
用spectre仿真,默认保存仿真文件的路径在用户下的simulation,怎样通过脚本将本地simulation下的文件直接转移到服务器中用户文件夹下的simulation中,谢谢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做电路的如果多懂一点IT该有多好呀。

如果文件服务器用的是NFS,那么可以直接用
1)ftp <服务器>, 然后用 mput
2)mount /<服务器>/路径 到本地路径,然后直接copy 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指点!我也是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I like your login alia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是我以前看的一本小说里面人物的一个技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在服务器上跑仿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服务器跑仿真,但是仿真文件会默认存在本地

网友:
不是可以设置保存路径的吗?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6-08):
我也想问怎么更改仿真的保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