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强制类型和位宽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6-02-16):
bit [7:0] arry [3];  //数组
int data;  //data大小0~7

bit[1][2:0] = 3'(bit'(data)); //请问这样对吗?还是不要前面的3'

谢谢!

楼主:
arry[1][2:0] = 3'(bit'(data)); //请问这样对吗?还是不要前面的3'

网友:
bit[1][2:0] = data即可。自动截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也不用 bit'(data) 吗?
   data是int类型的

网友:
sv是弱语言,不需要,要的话也不是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