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mos的datasheet为何即要ciss输入电容,又要有Qg栅电荷?

楼主(2016-02-16):
功率mos的datasheet为何即要ciss输入电容,又要有Qg栅电荷?
这两者不是说的一回事吗?
到底哪个可以用在model里?

网友:
标题

还是有区别的,栅电荷更能反应开关特性,因为开关的过程电容实际上是非线性变化的。而ciss是个特定条件下特出的一个定制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做仿真的时候,用Qg换算成电容再仿真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