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测ADC动态性能时,输入信号频率有最小的限制么?

楼主(2016-02-17):
输入频率=(n/采样点数)*采样频率,这里的n除了和Npoint互为素数外,有最小、最大值的限制么?

网友:
输入频率=(n/采样点数)*采样频率,所以最小n=1n=0的位置是DC,有些FFT程序的主瓣是算n-1,n,n+1三个点,n为奇数,所以最小为3比较合适
最大不超过带宽,n<采样点数/2OSR,但是如果需要考虑谐波性能,就需要把谐波放到带内,此时n<采样点数/2OSR/最大谐波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