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 altera pll重配置相关问题

楼主(2016-02-17):
最近在做一个altera pll的重配置模块,使用altera config ip核,来改变pll的频率和相位,目前测试仿真环境已经搭好,请教一下,modesim可以仿真pll的频率相位改变吗,目前板子没有做好,看看仿真是否可以实现,在线等。另外altera pll分为整数和小数pll,重配置的时候基本的寄存器是否是一样的?多谢

楼主:
不要沉,顶一个。。。大家随便说两句,讨论讨论,不对也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在讨论吧

楼主:
altera 公司的pll利用pll config ip core 肯定可以实现频率与相位的改变,那是在硬件板子上,现在唯一不明白的就是modelsim 仿真的时候支不支持,我之前按照文档仿真了一次,相位没有发生改变,不知道是操作的问题,还是modelsim不支持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cycle以后的波形将发生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啊,非常感谢,我仿真了一下可以实现pll的频率和相位移动,还有一个想问一下,pll config ip核的n、m计数器它的作用是什么不知道您知不知道,c 的貌似是分频的,不知道pll reconfig 可不可以实现倍频,是输出的频率变高

网友:
当然可以重配置,做个配置寄存器,控制这些选项即可。仿真类似。。。

网友:
可以的,重配置可以实现倍频分频,具体要倍频分频多少,除了M,N之外,还要配置C之类的因子,具体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