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时钟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6-02-17):
请教各位,R5和R4的作用

请教各位,R5和R4的作用
请教各位R5和R4的作用,以及加DVDD的作用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做阻抗匹配的?
DAC时钟多大速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R4可以考虑成阻抗匹配,但是R5??而且还加上DVDD??时钟频率为200M

网友:
1.楼主请不要随意从DATASHEET中截图,你这样给出的信息不完全,别人没法正确帮你分析的;
2.R4的阻抗太明显了,很明显是阻抗匹配,因为示波器和信号源的阻抗都为50欧姆;原理图上的端口明确表明了;
3.Datasheet上说明采样速率,因此时钟端口进行匹配时必须的;Fout=5MHz
4.R5和电源的作用,可能的作用应该就是上拉 电阻;Datasheet里将R5的值标注成了10k,因此可以确认;至 于接DVDD涉及到内部的输入电路的设计,可能是要保证在不接入时钟时,CLK需要置位高电平,否则其他功能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种阻抗匹配方法叫戴维南端接,你可以查一下,一看就明白了。不过具体是不是阻抗匹配要看R4 R5具体的阻值。上面那个回答说的就很明白,如果阻值是10K那肯定就是上拉的了。确实是有些时候把时钟线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R4的作用是帮助驱动器更加容易到达逻辑高状态,这就需通过从 VCC向负载注入电流来实现. R5 的作用
是帮助驱动器更加容易到达逻辑低状态, 这通过 R5向地释放电流来实现. 恰当地选取 R4 R5 的值可
以加强驱动器的扇出能力,并且淡化由于信号占空比不一致而导致的功耗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