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 buck内部纹波补偿

楼主(2016-02-17):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款COT架构的BUCK DC/DC现在想将系统的外部纹波补偿电路改为芯片内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看到RICHTECH有一些这方面的论文,不过都是一些比较负载的建模和公式的推导,不是太明了,望大家指导指导!!!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大家都来捧捧场啊

网友:
我也在搞constant-on-time,不过是based on esr纹波的。
能说明下是RICHTECH的哪篇论文吗?

网友:
    A novel ripple-based constant on-time control with virtual inductance and offset cancellation for DC power converters

A novel constant on-time current-mode control scheme to achieve adaptive voltage positioning for DC power converters

The DCM stability issue of voltage regulators using a current-mode constant on-time controller contr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你在做ripple based的这种COT时,输出电压的OFFSET是怎样去掉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前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RBCOT中输出电压的OFFSET不知道怎样去除,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在做RBCOT时,输出电压的offset是怎样去掉的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加积分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上网搜寻 Shuilin Tian的文章

网友:
1.有在前面加EA,V^2
2.offset这个很难去除,AOZ有款芯片采用了采样的办法来消除。但我模拟了一下会出现输出电阻变高,瞬态响应糟糕的问题;
3.常用的是取AC值 去DC值,但这个还是会引起OFFSE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啊。我看到了richtek有的芯片是采用CMCOT的方式,就是加EA。下面是附图:
像他这种采样下管电流到PWM比较器的输入端,当系统进入DCM工作模式时会怎样工作呢?

网友:
这看上去是COT+谷值电流模式。你都可以搜到相应的论文的。我感觉进入到DCM要做PWM/PFM切换,也就是有两种工作模式用于CCM和DCM,再加一个检测和切换电路,这部分东西是不太会放到datasheet里面的。你需要查论文或专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COT 控制模式进入DCM后,电流补偿不再起作用。COT进入DCM,自然进入PFM模式,无需进行什么切换。DCM其实是天然稳定的,影响DCM稳定性只有比较器的延迟和驱动的延迟。如果延迟过大会造成DCM不稳定。另外, Toffmin如果设置合适的话,也可以增加稳定性。我在论坛里发了COT相关文档收集,供你参考,里面有DCM下的稳定性分析。
http://bbs.eetop.cn/thread-593936-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啊!这个我知道COT控制模式下当系统进入DCM模式后会自动切换到PFM MODE,但是这是以PWM 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是以检测输出端的电压为前提的,但是richtek的datasheet中给出的top图是通过检测下管的电流,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系统工作在DCM时,下管的电流就会为零PWM比较器就会翻转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DCM 模式呢,所以我对他们这种检测下管电流的方式有点迷惑,希望前辈指导指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回复啊!有可能吧,不过好像大部分的COT都是在PWM和PFM之间进行自由切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前辈哈,我还是一个学生。囧。
DCM下,就采样不回来这个电流了。
我做一个猜测哈,I-V的那个模块的输出电压在输入电流为零的情况下,是否还会输出一个共模电平。如果那样,比较器可以照样进行工作。只要共模电平在OTA的线性范围之内,且最好和OTA共模输出电平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觉有点牵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哈,我也学习一下。问一个问题哈,你觉得I-V的输出是怎样的一个信号?是一个锯齿波呢,还是一个具有一定DC值得正弦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锯齿波,和电流模的应该差不多,只不过这个里边是采样下管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锯齿波会是直接到地的吗?另外,这个锯齿波会幅度会很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理解应该和电流模式一样的,电流接到电阻上然后转化为电压,同时EA的输出可以反映负载的变化,和电流模的差别只不过是一个检测上管电流一个检测下管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我尝试过系统的仿真,有几点理解:
   1. 之所以采样下管电流,是因为,功率管的开启是在功率管关断时看比较器什么时候翻转,所以必然在OFF的时候采样;
   2. 这个EA的增益可以取得很高吗?
   3. 电流采样之后是为了做一个斜率上的补偿,这种结构等效于,这个斜率/EA的增益之后叠加到了输出电压纹波上。补偿的东西如果太大,好像在Shuilin Tian还是哪篇文章中有分析,Zo会上升,这个会使瞬态响应变得很糟糕。我用Simplis简单地搭了一下,稳定性确实没有问题,但瞬态确实不好。我还没有细细研究这个,推导太复杂。
   4. 如果电流为零了,那么相当于用来补偿的斜率就等于0了,就不起补偿作用。参考其他公司的产品,DCM情况下,输出信号不会再叠加补偿,因为它天然稳定。所以我总觉得在DCM情况下,比较器还是能起反转作用的,IV那个模块仍然会有一个固定的电平输出。EA放大了输出电压的纹波与这个固定电平做比较来决定什么时候打Pulse

网友(2020-12-30):
offset是怎样去掉的? who know it?

网友(2022-01-25):
继续讨论!

网友(2023-05-23):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积分环RC怎么选取呢?

网友(2024-06-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啊!这个我知道COT控制模式下当系统进入DCM模式后会自动切换到PFM MODE ...

前辈!我最近也在这里有疑问。如果是基于RBCOT的话,我能理解在DCM下是如何工作的。但是CMCOT中,当处于DCM时,电感电流iL=0了,这时候iL*Ri=0,这该如何与OTA的输出Vc进行比较呢?难道环路会让OTA的输出Vc调整到等于0吗?这里我始终没想明白。前辈现在能指点一下小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