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分模块scan

楼主(2016-02-17):
请问一个顶层包含两个模块A和B,为了降低测试功耗,怎么分开做scan?例如有两个控制信号test_mode1和test_mode2
是用multiple test mode 还是 partition?
以及TMAX时怎样生成pattern,是同一个还是分成两个?
最好谁有个分模块scan的脚本参考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求人解答,感谢~~~

楼主:
顶顶,求人解答~

网友:
你去solvnet上搜一下core wrapp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表示感谢~还是有一点疑惑,core-wrapper不是用来测试模块间阴影逻辑的吗?还可以用来分模块测试么?顶层包含的两个模块怎么分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re wrapper就是用来隔离需要单独测试的模块与外部的逻辑的,就是一个单独测试项了,可以把需要单独测的几个模块做core wrapper,剩下的模块与顶层一个测试项。atpg时就把不同的测试项分别生成scan pattern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请问如果不做core_wrapper会有什么影响么,在不考虑覆盖率的条件下。还是说分割必须在有core_wrapper的基础上?
是用define_test_mode -target {}选项来实现这样的分块吗?
请问有一个简单的脚本可以做参考么,谢谢!

网友:
参考IEEE 1500 协议,主要定义用于阶层测试实现分别测试的。
用wrapper chain分离模块A和B 用控制信号实现控制

网友(2019-06-06):
最终我结果是怎样处理的呢?必须要两个输入?可以共用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