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功能覆盖率中怎样让vcs不统计automatically generated corss bins

楼主(2016-02-17):
请问,在做功能覆盖率时怎样让vcs不统计automatically generated cross bins,只统计我关心的cross bins,比如这个例子:

我只关心a_0,a_1,a_2这三个cross bins,但vcs统计的时候会按automatically generated cross bins来计算。

我现在只想到这个方法,但比较麻烦,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来排除不关心的cross bins?

网友:
你这种使用systemverilog语句来限制cross覆盖率产生的bins。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cross来定义,直接用assign 语句  。
例如:  assign a = (a_0=1 & a_1=0 & a_2=1);
看看对你有用吗?

楼主:
这个方法也很好,用逻辑表达式取代了cross中的逻辑,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