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中数字小键盘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6-02-17):
重装了一次linux系统,在linux中其他地方小键盘都是可以用的,功能正常,但是在使用cadence软件时,功能不正常,只能打出3,5,9三个数字,其他的都成方向键了,换了其他键盘也没用,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怎么解决的?是不是要修改什么设置?

网友(2017-04-0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17-05-13):
咋解决  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我用的微软输入法,在中文输入模式下不能输入,在英文输入模式下输入正常,建议在ic617中,将输入法设置为美式键盘.

网友:
我猜想应该是bindkey的问题,请问你用的cadence是哪个版本的?如果是615以上的,我建议你在CIW界面查看options->bindkeys里面的设置,看看其他的数字键是不是被占用了

网友:
就是5楼说的那样,输入法的问题,你换成默认的美式键盘输入法就行了。

网友:
好像我也出过这问题,但我不好使的键当时可不止数字键

网友(2019-07-30):
求助该问题,小键盘部分不能输入的解决方法,输入法怎么解决,我尝试无效

网友:
求助还问题最终如何解决的,我尝试输入法无效

网友:
我尝试输入法无效,最终如何解决的

网友:
最终如何解决的,输入法也是试了

网友(2020-07-16):
2020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重启linux然后登录密码输入的时候先关闭一下numlock,密码中有数字的时候再打开numlock,玄学=-=

网友A:
在windows下按一次NumLock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A:
在windows下按一次NumLock

实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