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use问题请教

楼主(2016-02-17):
各位大牛:

      请问有知道efuse是怎么回事的吗?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多谢啦

网友:
1.一次熔断操作(编程)
2.适用于在芯片量产时的各芯片差异化参数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我明白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