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pulse的用法

楼主(2016-02-18):
*******BJT COLPITTS OSC, FIG 11.21*****
.TRAN        15N        10U        9.3U        15N
*.TRAN        15N        3U
*.PLOT        TRAN        V(3,1)
.PLOT        TRAN        V(2)        I(VC1)
.FOUR        3.39MEGHZ        V(2)
R1        1        0        1
Q1        9        1        3        MOD1
VC1        2        9        0
VCC        4        0        10
RL        4        2        750
*RL        4        2        2.6K
C1        2        3        500P
C2        4        3        4500P
L1        4        2        5UH
RE        3        6        4.65K
VEE        6        0        -10        PULSE        -15        -10        0        0        0        1S
.MODEL        MOD1        NPN        IS=1E-16        BF=100        RC=10
.OPTIONS        LIMPTS=5000
.OPTIONS RELTOL=1E-6        ITL5=0
.WIDTH        OUT=80
.PROBE
.END

以上代码中,为什么倒数第七行的VEE中PULSE 前有三个数字?我记得用法上只有两个啊?那第三是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DC值
DC=-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猜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