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内存控制器调试

楼主(2016-02-18):
之前一直用的都是Xilinx的MIG核,内存初始化阶段很明确,能够从生成的代码中找到对应阶段,并通过chipscope显示初始化阶段,例如read training、write training等;

想知道Altera的内存控制器是否也有类似的特性?根据我的了解,Altera的最新的DDR3/DDR4 controller和PHY都是硬核,生成的代码中也没有找到显示初始化阶段的部分,只有两个信号local_cal_success和local_cal_fail用于显示PHY的初始化结果。那么应该怎么调试呢?

对Altera不是很熟,可能理解的不对,希望有经验的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altera也有软件界面提示具体哪一步错了?然后可以针对性的去debug.

网友:
跟xillinx 类似,也是看local_init_done信号。会有一个emif tool工具去查看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