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大电容负载的米勒补偿二级运放,输出端接小电阻增大PM

楼主(2016-02-18):
如题:带大电容负载的米勒补偿二级运放,输出端接小电阻增大PM,该方法的具体原理是什么?稳定性如何?会产生什么弊端?

楼主:
求不要沉!以前看到过fuyinbin大神批判过这种方法,但是最近我在项目中用了这个方法,实测是有效的!但是还不甚了解,求大牛出来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密勒补偿二级运放主极为一级输出,输出端加小电阻可以将输出极点即次极点推向高频带,拉开主次极点,从而提升pm。
普通密勒补偿通常会引入调零电阻,看你的目的是将零点推到高频还是要抵消次极点。
   缺点可能就是静态电流大吧。。

网友:
带大电容的运放补偿前的主极点可能在输出级, 有点类似于LDO, 在输出串联小电阻可能会类似ESR的作用, 与输出电容产生一个零点改善相位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点是怎么来的呢?
接一个小电阻,相当于低通滤波,不是加了一个极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是这么说,但是加输出端加小电阻是如何split极点的呢?BTW:这个小电阻并不是与弥勒补偿电容串联的电阻,米勒补偿电阻已经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主极点还是在第一级输出

网友:
电阻具体是怎么接的?一端接输出,一端接地?还是?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只是觉得如果用源跟随器接大电容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