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使用verilog编写仿真模型

楼主(2016-02-18):
小弟这里有个疑问,
在使用各大芯片厂商芯片的时候都会提供该芯片配套的仿真模型,想知道它的这个仿真模型是怎么写出来的,各位大神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书籍推荐一下,介绍如何写好仿真模型和tb的

网友:
按照芯片规格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文档是可以学习如何写仿真模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络上游很多flash spi模型 eprom,你可以参考。没有什么文档,像写verilog一样,不过什么语法都可以使用。抽象,例化,各种方法。

网友:
按照你的芯片引脚时序添加固定的延迟,模拟最接近真实的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