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分模块scan

楼主(2016-02-18):
请问一个顶层包含两个模块A和B,为了降低测试功耗,怎么分开做scan?假如有两个控制信号test_mode1和test_mode2
是用multiple test mode 还是 partition?
以及TMAX时怎样生成pattern,是同一个还是分成两个?
最好谁有个分模块scan的脚本参考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顶顶,求人解答~

网友(2020-08-06):
请问你解决测试功耗过大,分开做scan的问题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DFT外包人员说如果测试功耗太大,可以分partition测试。

我对这有疑问,疑问的点是:如果分partition测试,那么partition的端口中,不是scanin scanout的端口应该可控可观测,否则只靠SI SO,覆盖率应该会受影响。

想请教一下,分partition测试需要特殊的scan结构吗?

网友:
你好,Zhang 先生,看到你之前的帖子是2016年的,看来你已经很久没上过论坛了,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留言,并且加上我的微信,我是猎头Tina,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你好,Zhang 先生,我是猎头Tina,目前在运作DFT的职位,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