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输出级的困惑

楼主(2016-02-18):
1.直接进入主题,我想问各位大N,都说class-AB的驱动能力强,有很好的大信号特性,是怎么体现的?
2.因为我在做一个运放,class-AB输出级是上图所示的一样,仿了做了一个SR仿真,发现SR才4V/us,而且输出管PMOS
和NMOS的电流差才50uA(静态电流我设了350uA),我认真检查了所有管子,都工作饱和,是不是class-AB的偏置设定有学问?class-AB我目前似懂非懂,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希望好心人指点指点,class-AB的要领

楼主:
怎么让MC11和MC12电流相等?

楼主:
有一些文章说最大动态电流是静态电流的10几倍,我这个成零点几倍啦,求经验指导啊

网友:
sr is mainly limited by miller cap.
classAB is good when driving heavy resistor lo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class-AB输出管是不是要调成微导通?

网友B:
classAB的精髓在于:控制很低的静态功耗的同时可以有很高的动态驱动能力。这是实际低功耗电路的发展趋势。你要追求大SR,classAB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你对classAB电路没理解,classAB的核心在于电流的比例,再去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
classAB的精髓在于:保持很低的静态功耗的同时仍旧可以提供很大的动态驱动能力。这是实际低功耗电路发展的趋势。你要追求大SR的话,必然不能两级运放,classAB不是最好的选择。你对classAB电路理解不够,它的核心在于电流独立于VDD且成比例复制,你还是好好去看看书补补基础知识吧。

网友:
尾电流是多大,补偿电容是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分管尾电流240uA,Cc=0.5pF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分管尾电流=240uA,Cc=0.5pF这个全差分运放后面接的是BUFFER,再后面接的是采样保持电路,由于采样时钟频率很大,使我的差分输出信号不足以在半个时钟周期内建立好,增大GBW,PM等指标,没明显改善,目前发现运放的SR没达到理论值(50V/us),所以觉得是不是SR问题,所以才问大家class-AB的关键技术有哪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2018-12-02):
回复 楼主:

   求问楼主,这个10几倍的文章是?

网友(2020-10-09):
引用 楼主:
有一些文章说最大动态电流是静态电流的10几倍,我这个成零点几倍啦,求经验指导啊 ...

麻烦lz发一下哪篇文章?

网友D(2020-11-24):
class AB的偏置电流用的是跨导线性环理论   有一篇老paper给你看看 00090062.pdf (423.34 KB , 下载次数: 1374 )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2021-03-08):
我粗略推导过这种前馈的class-ab的动态输出最大也就静态的3.4倍,不知道那篇文章说过是静态的十几倍???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E:
我粗略推导过这种前馈的class-ab的动态输出最大也就静态的3.4倍,不知道那篇文章说过是静态的十几倍??? ...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是怎么推导的啊?

网友F:
你可以把功耗加一倍,class-AB的优势体现在驱动 large output swing 而且同时保持较小的THD失真。PMOS = 3*NMOS。SR 小,你的功耗太小了。

网友(2021-12-13):
这种结构是两级运放的结构,两级运放每个级都有一个SR。第一级SR1,第二级SR2,整个运放的SR是被小的那一级限制住了。比如第一级SR很小,把第二级SR做的再大,总的SR始终是第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assAB的精髓在于:控制很低的静态功耗的同时可以有很高的动态驱动能力。这是实际低功耗电路的发展趋势。 ...

请问大SR应该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2022-11-08):
引用 网友E:
我粗略推导过这种前馈的class-ab的动态输出最大也就静态的3.4倍,不知道那篇文章说过是静态的十几倍??? ...

请问您是怎么推导出来最大电流是4倍的?
我看到有相关的文献,拿平方率模型推导,4倍的时候,线性跨导环的一个管子会截止。
但还没分析出当一个管子截止后会对电路性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输入级的NMOS差分对的两个电流输出连接是不是接错了?交换一下?见附图:引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Willy M. C. Sansen,p221。

网友(点评):
图一的输入确实是错的,是一篇硕士论文里的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把功耗加一倍,class-AB的优势体现在驱动 large output swing 而且同时保持较小的THD失真。PMOS = 3* ...

它的THD不应该会很小吗?一方面,瞬态的时候加稍大的信号幅度时,有一个管子会截止,另一个导通;另一方面,这个如果电流太大的时候,它还是工作在classAB状态下?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这个比例设计的话,SR确实很大,但是它输出电压的直流工作点会很高,这样会不会给反馈设计带来问题呢?

网友(2023-04-18):
引用 网友D:
class AB的偏置电流用的是跨导线性环理论   有一篇老paper给你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4-05-21):
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输入管尾电流小了,摆率被米勒补偿的电容抑制住了,所以你的实际摆率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