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密勒补偿电容和调零电阻到底如何工作

楼主(2016-02-18):
各位前辈,请问对于一个二级放大器(比如folded cascode+diff amp),主极点在输出端,次极点在二级连接处的话,加上密勒电容岂不是将C(1-A)这个大电容加在了次极点上,这不是使得次极点更加低频了吗?使得实现所谓的极点分离,主极点更低频,次极点更高频,还是说加上密勒电容后会将两个极点反过来?另外,调零电阻是如何工作的?求详细解释。。。小弟后天面试亚利桑那的TI,万分着急啊。。。跪谢!!!

网友:
你应该是搞反了,主极点一般在第一级输出,放大器输出端为次极点,然后你就好理解了。
小电阻主要是用来消除前馈零点的影响。。。

网友A:
推荐一篇好paper给你,不谢

小电阻+弥勒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我搞明白了!请问小电阻是不是有两种选择:1,将零点推到高频,消除它的影响,2,用零点cancel第二个极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三种:1.左移并消除第二级点;2.左移到无穷大,零点消失;3.左移到1.2GBW处,增大P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谢谢!

网友:
实在忍不住吐个槽。。。这是基本analog知识啊 呵呵呵。

没补偿前主极点也可以在output啊,如果load cap 特别大呢?anyway, it doesn't matter...

楼主面试完可以分享点面试题木,感觉TI的analog问题会比较有意思 谢谢啦。

网友:
忽然很想八卦,难道是sensor那个组,让发schematic discuss一下的那个么 hahahahaha

网友B:
回复 楼主:

米勒补偿只会主极点移到更低频, 使次主极点移到更高频, 不管主极点在补偿前是在第一级输出还是在第二级输出, 都是这样, 它不会使主次极点翻转, 对于补偿前主极点在第二级输出的情况, 米勒补偿的在第一级的等效电路是一个米勒电阻而不是等效电容, 具体详情可以参考这篇paper的第三部分.
111. IMPROVED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ING
In ths section, we examine the use of small-signal equivalent circuits in frequency compensating two-pole opamp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vious techniques based on Miller-multiplied capacitance models are suitable only for those amplifiers in which the first-stage pole is dominant prior to compensation. In most SC circuits, the internal opamps are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s whch drive on-chp capacitive loads, and thus for these opamps, the second-stage pole is dominant. Hence, in order to more accurately model the second-stage-dominant pole systems, and to subsequently realize the optimum phase margin condition, we have extended the small-signal model to include resistance effects in addition to Miller capacitance effects.
A.
Our results show that whichever pole is dominant before compensation remains dominant after compensation. Hence, some considerable confusion that has existed previously regarding pole-splitting frequency compensation is eliminated.

[1]
H. C. Yang and D. J. Allstot, “Considerations for fast settling operational amplifiers,” IEEE Trans. Circuits Syst., vol. 37, no. 3, pp. 326–334, 1990.

另一篇关于米勒补偿中的一个零点的文章对米勒补偿有进一步的认识, 实际上米勒补偿不会使极点分离, 补偿后的主次极点都在第一级. 第二级的极点会被一个米勒零点抵消.

[1]
H. C. Yang and D. J. Allstot, “Modified modeling of Miller compensation for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 in 1991.,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isum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1991, pp. 2557–2560.

The mechanism of Miller compensation for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 is modifie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both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poles are with the first stage of the opamp after compensation; the second stage pole is canceled by a Miller zero. That is, the poles do not split during the frequency compensation, as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improved understanding results in a new conceptual compensation circuit, which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wo-stage op amps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啊啊啊啊!你是那个去Intel的TAMU大神吗!世界真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详细了!很感谢!换句话说,只有当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时才用电容补偿,当主极点在第二级输出时用电阻补偿,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load cap很大,主极点在最后的输出,该怎么办呀?如何补偿?主极点不会翻转吗?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补偿前主极点在第二级的情况下也是用电容补偿, 只是这时在等效的小信号电路中该补偿电容Cc相当于在第一级输出加了一个等效的电阻(被称为米勒电阻), 从而减小了第一级的输出阻抗, 增大了第一级的非主极点的频率;
而主极点在第一级的情况下, 等效的小信号电路中补偿电容Cc相当于在第一级输出加了一个等效的电容(被称为米勒电容), 从而增大了第一级的输出电容, 降低了第一级的主极点的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对于主极点在第二级的情况,密勒电容是如何等效成第一级输出电阻的呢?还请赐教(上不了IEEE)

网友B:
回复 网友A:

Yang, Allstot, 1990, Considerations for fast settling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830.87 KB , 下载次数: 336 )
Modified modeling of Miller compensation for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275.73 KB , 下载次数: 426 )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看了david_reg 提供的两篇论文,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有意思的是,两篇论文来自同一个作者,第二篇有点否认了第一篇的结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针对你的问题哈:如果补偿前主极点在第二级的输出,仍然应该使用电容补偿。我个人觉得针对这种情况,主次极点在补偿后会发生翻转。

    第二篇论文有一个结论:无论补偿前哪个是dominant pole, 哪个是nondominant pole, 补偿后dominant pole位于1/(R1*gm2*R2*Cc), nondominant pole位于gm2/CL.

    dominant pole的来源很好解释,因为miller 补偿嘛。有没有发现补偿前第二级的pole (1/(R2*CL))没有了? 换句话说,就算补偿前 1/(R2*CL)是主极点,补偿后也没第二级啥事了。

    发现自己的解释能力很让人捉急。。。希望说清楚了一点点。。。推荐你看看david_reg说的第二个参考文献,反正对我理解这种结构的opamp很有帮助啦。

网友B:
第二篇文献的观点是米勒补偿不会改变第二级输出的极点, 补偿后的主,次极点都是在第一级输出产生的, 第二级输出的极点恰好被第一级的一个米勒零点精确地抵消了.
"In this work, we will show that Miller effect does not provide a pole-splitting process in frequency compens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after compensation both the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pol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first stage of the amplifier and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Miller capacitor and Miller resistor effects,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second stage pole, which does not move during the compensation process, is cancelled by a Miller zero from the first stage."

网友:
Good Topic.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mpi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完了,在设计这用运放时,其实一般换是用传统的方法就可以了。除非遇到主极点在输出级,采用这种补偿思路。你一般用那种补偿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倒没有, 也很少遇到主极点在输出的情况, 只是文章帮助我对米勒补偿有了更好地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好多人都认为miller一定的split

网友(2017-03-13):
thanks for sharing knowledge.

网友(2017-05-09):
对米勒补偿有了新的认识,谢谢。

网友(2018-01-20):
学习下原理,平时没怎么仔细考虑,都是仿真确认的

网友(2019-12-19):
学习下弥勒补偿

网友E(2020-06-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也觉得这篇文章似乎有问题,举个极端例子:Cc小到接近于0,这时候1/(R1*gm2*R2*Cc)》1/(R1*C1)了,难道补偿后主极点还是文中所说的1/(R1*gm2*R2*Cc)么?感觉没法自圆其说的。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米勒补偿只会主极点移到更低频, 使次主极点移到更高频, 不管主极点在补偿前是在第一级 ...

感觉讲得非常准确

网友(2021-06-1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米勒补偿只会主极点移到更低频, 使次主极点移到更高频, 不管主极点在补偿前是在第一级 ...

虽然这是对的,但好像对于理解多级放大器没有什么帮助啊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这篇文章似乎有问题,举个极端例子:Cc小到接近于0,这时候1/(R1*gm2*R2*Cc)》1/(R1*C1)了,难道 ...

翻到这个回答回复一下。
假如Cc小到接近于0,Cc近似一条导线,从补偿的角度已经没有效果了,不影响系统的零极点位置。
(将两级密勒补偿运放的小信号传递函数中的Cc=0,传递函数会到未补偿前的状态)。

没有补偿功能讨论补偿效果没有意义。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篇好paper给你,不谢

赞!感谢!

网友:
好问题,值得仔细思考一番!

网友(2022-01-26):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篇好paper给你,不谢

请问一下类似的复旦大学的模拟电路文章还有嘛,新手刚入门,觉得这篇文章特别详细好用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感谢

你也学习啦

网友(2022-11-21):
mark 密勒补偿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篇好paper给你,不谢

还是谢谢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哈!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B:
第二篇文献的观点是米勒补偿不会改变第二级输出的极点, 补偿后的主,次极点都是在第一级输出产生的, 第二级 ...

感谢大哥说的通透,小弟想拜你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