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之后,在PT中解timing的方法?

楼主(2016-02-18):
在encounter中做完PR之后,到PT中去解setup和hold viols。目前用的方法就是upsize cell和insert buf、delay cell。
想请教一下,除了这两种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对于解timing violation比较有效?
刚刚开始学习用PT解timing,希望有经验的各位赐教一下

网友:
EDI的Signoff ECO是个噩梦,建议将EDI升级为Innovus

网友:
目前我们也就是用这两种方法外加一些false_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是用这两种,violation比较大的就手动fix了

网友:
setup主要还是要靠提高EDI与PT的一致性,靠EDI工具来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ful skew

网友:
ECO解决小的violation比较有效果,大的violation需要在PR工具里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PT修timing还是比较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有用过useful skew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也不复杂。传统的方法是在data path上面fix time 。 useful skew 就是通过调节clock ,利用skew 满足time 。你可以在论坛里面看看。 不过一般都是先fix data path ,useful skew 是后期才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什么场合用过这个方法?或者是,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我还没用过这个,可以指教下吗

网友:
DMSA      不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一下,修timing不就是用这个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ICE, CADENCE 16最新的tool也能修tim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