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请教关于cadence做PLL的问题

楼主(2016-02-18):
各位大神好,我是模拟集成电路初学者,最近只是看了lazavi的书,并且简单学习了cadence以及spectre仿真。
现在想做一个简单的CP PLL,但是遇到各种基本的问题弄不懂。
1.做PLL的PFD时,lazavi书上用两个D触发器做的,但是cadence里有 各种门电路的model吗?还是我需要用mos管搭成各种门 然后做成D触发器最后把两个触发器连到一起?(最想问的)
2.我要分别做PFD CP PD VCO这几个部分? 请问你们做这些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做最后连到一起吗?在做每一部分的时候如何确定mos管的W/L。。
比如像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确定这么多mos的W/L

3.另外看到有人说spectre仿PLL时仿不出来,只能仿相应的模块,不明白为什么。。

真心的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学者就直接做PLL了?其他基本模块接触过了?

网友:
1. 我是用mos管搭了各种gate, 然后用gate搭了D latch, 然后进一步搭了PFD.

2. 我是分别做了PFD, CP, LPF, VCO, divider,然后连在了一起。如何确定mos管的W/L涉及到你对每个电路的理解,这实在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模拟电路说来说去都是trade-off, mos管的size都是trade-off的结果。 你贴出来的电路是Charge Pump,这已经是有点改进的charge pump了。

3. 因为收敛的问题吧,可能不收敛,也可能会仿真很久,比如transient。有些transistor level的电路会换成behavior level的来仿真。

就像楼上说的,初学者一上来就做pll简直是有点天方夜谭啊 呵呵呵。还有那么多基础模块,先打好基础,慢慢来。。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因为某种原因一定得做出来一个,我也很头疼。。。

网友:
he is  razavi, not lazavi~
anyway, take time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正

网友(2017-05-16):
回复 楼主:

   支持    我也找论坛搜索PLL相关讨论

网友:
初学者做PLL是拔苗助长

网友:
一点基础都没有肯定不行的,你要非得弄出来一个还不如上网找找现成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