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 XL多任务仿真,急!!!

楼主(2016-02-19):
新手求助:在Cadence ADE XL中:

1. 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建立多个任务,并且生成结果出现在不同的window上? 我的做法是依次create a test copy, 然后分别设置参数, 但这样花费太长时间了。  比如我要生成20个任务, 电压参数由0.1V-0.3V,每次递增0.01V,然后想分别观察信号A在不同电压下的仿真结果。我试过在global variables 里设置参数范围, 但是仿真结果是所有的20个信号全都出现在同一个window的信号A上,这样就很难分别观察每个参数下信号A的图像了。

2。因为我的设计里面有多个16-bit 的计数器,每个计数器生成16个信号。 仿真完成后想观察不同的电压参数下的计数器的结果,并且进行加减计算。 如何自动让其进行计算并导出十进制的结果? 每次我都要在不同参数下对着计算器进行手动计算太费时间了。

求大神解答!

网友:
1.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没别人回答,我周一再回答
2.拿veriloga写个16bit的DAC,不怕麻烦也可以拿vcvs直接搭一个16bit DAC,将DAC接在计数器后面直接看结果就是了

网友:
1.我有疑问,印象中你那样设置的话,仿真results应该会有20个仿真结果的,应该是可以单独plo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建立20个test copy,那么仿真结果是20个results, 可以单独plot。 但是如果只建立1个任务,然后在global variables 里设置参数范围,那虽然最后是有20个results,但只能plot处一张图,所有20个结果都在上面,这样我就不知道如何单独把结果plot出来了。

网友(2021-05-30):
kankan 顶一下,赚积分

网友(2021-07-05):
有没有大佬有简单的方法把12进制输出结果转换成10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