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样一个NPN,在作为ESD保护电路时,下面哪种连接方式电流能力强?

楼主(2016-02-19):
请教各位大拿一个问题,同样一个NPN,在作为ESD保护电路时,下面哪种连接方式电流能力强?还有就是发射极作为PAD时,ESD工作原理是怎样的,TLP曲线会不会有“骤回区”?谢谢~希望有大拿能回复一下~十分感谢!

相同NPN但不同连接的ESD电路

相同NPN但不同连接的ESD电路

网友:
snapback肯定会有的

网友:
其实就是反向diode,第一种breakdown电压低,泻放电流大(正电)
第二种breakdown电压高,泻放电流电流小(正电)
对负电,两者差不多

楼主(2018-08-13):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
一般vbe的反向击穿都很低,所以我看到的第二种多。

网友(2019-06-03):
,电流能力主要与芯片面积有关,在芯片面积一定的前提下,Ppp=VCC*IPP,而VCC又等于击穿电压加上IPP*R(体电阻),我对3楼的加入一些个人理解,欢迎指正讨论

网友:
要注意接法是否會影響到operation唷.
這兩種接法會影響Vt1.

网友B(2020-03-30):
第一张主要是NPN的EB击穿,第二张主要是CB击穿,他们的Wb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时候看电流能力主要是发射区的面积及浓度,集电极浓度是远小于发射极的,所以第二张图片的电流能力强。

网友(2020-06-07):
学习学习了,谢谢楼主提的问题

楼主(2022-01-19):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主要是NPN的EB击穿,第二张主要是CB击穿,他们的Wb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时候看电流能力主要是发射区的 ...

嗯嗯 同意!谢谢!

网友(2023-09-08):
大佬们,请教下这种结构是不是有钳位的功能,但是在spice仿真上无法仿真出来

网友:
我觉得看哪个区的面积大,哪个区就接PAD。

网友:
最关键的信息没有给,是什么类型的NPN?这个很重要,不然前面所有的讨论结果都是值得商榷的。
比如是N+、PW、N+类型的话,完全对称,那就几乎都一样。如果是N+、PW、NW那就要看版图如何设计。
如果是NW、PW、NW就要另外讨论。还有其他各种结的NPN,没有具体的结构和layout,讨论ESD性能就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