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UVM run_phase中设计进程,不能使用#10ms这样的方式等待时间,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6-02-19):
进程块类似:while(1)begin
                       #10ms;
                       ......
                 end

下面的代码就一直没有触发。

网友:
因为,你没有raise objection,你应该将你消耗时间的部分放在raise objection.....drop objection之中

网友:
也有可能时间太长,10ms说不定要仿真好几天才能仿完

楼主:
解决了,timescale设置有问题,#10ms实际运行的是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