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 layout 下画个文件,然后export出DEF文件?

楼主(2016-02-19):
请问
如何在cadence layout 下画个文件,然后export出DEF文件。
我画的layout现在可以export出DEF,
这个DEF里面有pins的描述, 但没有diearea的描述。
增样能让他有diearea的描述?

网友:
应该是用prBoundry层在layout里画一个框子再导出,你试一下看看
具体是哪一层,可以看看工艺厂的map文件或是标准单元器件里的layout的画法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smic18.
没有prboundry
你是说streamin 用的map文件吗?

回复 网友A:

楼主:
标准单元里面有一层叫boarder
即使画上也不输出die area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手动按格式写上

楼主:
是可以手动写。
就是想省点事。
因为要弄很多次。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5-30):
没弄过,帮不上忙

网友(2019-12-26):
想问下怎么出的def呀

网友(2022-03-04):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28):
有解决吗楼主?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C:
create prBoundry Objects

果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