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设计时,ideal net的level shifter插不进去

楼主(2016-02-19):
现在的设计有两个电源域:0,9V和0.81V,DC综合时,0.9V输出给0.81V的信号想插入level shifter,但是综合结果发现,除了时钟和复位信号,其他的信号都成功插入了level shifter,为什么时钟和复位插不上呢?目前想到的原因是约束里面时钟和复位信号都是ideal network,所以加入了set mv_insert_level_shifters_on_ideal_nets all,以及set auto_insert_level_shifters_on_clocks all,两个设置,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设计的,这个地方应该如何处理呢,望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把dont_touch属性也去掉吧。

网友(2016-04-2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最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9-11-18):
把dont_touch属性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