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通过什么命令来导出GDSII文件?

楼主(2016-02-19):
哪位可以传教一下吗?我想用PT做STA

网友:
PT做STA不是只需要spef和网表吗?怎么会需要GDS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问错了,其实我是想问ICC通过什么命令来导出GDSII文件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write_stream可以直接导GDS文件出来,但是这样导出来的只有net和cell的信息,没有cell或者memory里面具体的器件结构。要想得到具体的器件结构就得merge GDS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做LVS,是不是需要整个包含所有的信息的GDS文件?应该怎么办啊。我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的,一般standard cell没有器件结构也没太大的问题,但是memory和IP就不一样了,特别是IP。如果没有IP的模块,只要没有open/short的情况,LVS基本都能过。这是我的理解,我也是刚入行大半年而已,所以有可能是错的,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2016-04-02):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可以通过gui界面直接通过菜单直接倒出来啊,没考虑过你想的那么复,应该是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命令是什么用merge G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