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教

楼主(2016-02-19):
今天看书(《Verilog HDL 数字系统设计及其应用》袁俊泉)的时候有一个举例不太明白:

  module data_change (out,ina,inb);
  input [3:0] ina, inb;
  output [3:0] out;
  wire [3:0] out,ina,inb;

  NAND NAND_ARREY[3:0] (out,ina,inb);
endmodule

module NAND(ina,inb,nand_out);
input ina,inb;
output nand_out;
assign nand_out=~(ina & inb);
endmodule

"
1、请问模块调用的时候,out端口为什么会位置关联到了子模块输入端口ina?
2、是否可以请教一下,这段代码是实现什么逻辑功能的?

楼主:
我的考虑是:如果真的是语法上允许 out可以不按顺序位置关联到nand_out 的话, 那他就是组合逻辑,那应该比较简单。如果真的是输出接到输入端口,那么这就很可能是个时序逻辑电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分析这个电路实现的逻辑功能,就要用时序的方法去分析了
求教求教!

网友:
顺序无所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
Verilog 接口连接有两种吧,隐性 和 显性连接,隐性的需要顺序,和你发的代码一致;显性是点对点的,可以不需要顺序。你可以用modelsim仿真一下就知道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