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 14.2 ccopt问题

楼主(2016-02-19):
走ccopt流程。发现问题主要有下面两条:
1、ccopt会引入负的insert delay,造成与pt很大的correlation。目前,用的土办法解决,改enc下面mmmc里面的sdc,手动删掉所有的负insert delay,再重新读入修改后的enc。
2、在place之后eco,插入一些clkbuf,并设置donttouch属性。在ccopt之后,donttouch的footprint不变,但是驱动会调整。目前在route之后再size回去解决。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preCTS阶段SDC里的clock latency约束,要么就是人为加的,要么就是GigaOpt的Useful Skew引擎加的,跟CCOpt没有关系。preCTS阶段的clock latency如果设置准确的话,可以改善CTS前后的Correlation。在CCOpt阶段propagate clock后,SDC中不应残留任何clock latency相关约束。

请留意CCOpt也有Useful Skew引擎,但它跟GigaOpt的Useful Skew引擎是两个引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donttouch属性只对gigaopt有效果?如果是需要ccopt不进行优化,那么只能在ccopt的选项中设置么?

网友(2016-04-08):
求分享一下EDI14.2
谢谢!!!!!!!

网友(2016-08-2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7-05-29):
Thanks for sharing... Not sure about it though...

网友(2018-09-18):
set_ccopt_property allow_resize_of_dont_touch_cells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