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版图

楼主(2016-02-19):
请问:      在Cadence中,如何将版图中的同一电位全部找出来,就像电路图中的9键一样。

网友:
在skill里找到bindkey文件,编辑shell语言    list(“<key>n"  "leHimarkNet()")
                                                             list("shift<key>n" "leHiunmarkNetAll()")

网友:
在layout XL下按快捷键P 点你要连接的电位点 会有标示的.....如果要一直显示的话。。我没找到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已经找到了,在connectively那儿的下拉菜单内,有一个mark的标记,选中你想要的区域就可以看到亮色。当然,去掉标记就用mark下的那个unmar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