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各位大神关于sd高速卡初始化的一些相关问题

楼主(2016-02-19):
求教一下各位大神关于sd高速卡初始化的一些相关问题,我在FPGA测试sd低速卡测试通过(包括了初始化、卡读写等等),但是在初始化高速卡时遇到了问题。大致程序流程为:CMD0-->CMD8-->CMD55-->ACMD41-->CMD2-->CMD3 ,在ACMD41匹配电压这一步,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响应为0xFF8000,由于需要等busy位,故而重发(CMD55+ACMD41),原本等到的应该是0x80FF8000,但是当busy位置一时却不是这个值(几次试验值都不同,就不写出来了)。后面的CSD、CID什么的也与实际值不同(几次实验值也不相同)。不知道是高速卡的初始化需要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什么原因?

另,SD卡中的DDR(双边沿采样)该模式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
不知道SD卡,看你这样子,有可能是你时序不匹配,数据读错位了或读漏掉了

网友:
請問大大您手上的卡是SDHC還是SDXC..
您現在所發的CMD只能控制SD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