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后,看不到仿真波形。端口信号的值为 1‘hx

楼主(2016-02-19):
仿真之后,查看波形的时候,端口没有信号。如下图所示,看不到波形图

error

error

楼主:
各位大神,帮看一下是不是软件哪里需要设置下 ~_~

网友:
看样子像是没跑,你确定你点运行了?若点了,给一下运行报告!

网友:
好好看看help菜单下自带教学文档:ModelSim® SE Tuto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