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模拟电路中,如何减小D触发器输入输出的延时

楼主(2016-02-19):
本人需要实现二分频,采用触发器实现,发现延时太大,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多看看书和paper,有许多不同的结构的

网友:
你的延迟要求是多少,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
触发器如果是静态的可以换成动态的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关注了,我主要是是用在pipeline ADC的时钟电路中,用于产生二分频,我现在找到解决方案了,将原来时钟相同时后延就可以啦,因为我要使他们边沿对齐相与非等操作。你对pipeline ADC有了解没有呢,能不能解决本人这个疑问呢,谢谢http://bbs.eetop.cn/thread-594206-1-1.html

网友(2023-09-07):
请问楼主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