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波电路PCB设计初学者

楼主(2016-02-19):
本人是做微波电路的,要画PCB板,就是在PCB上画微带线的,用哪一款软件比较好呢?cadence,AD,还听说用ADS也可以的,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
射频仿真的话,用ADS

楼主:
现在是仿真完成了,要做成PCB板,该用哪一款软件呢?

网友:
仿真完成了直接导入dxp就好了啊 重新画多麻烦

网友:
1) ADS, 2) Cadence, plus Matlab

网友(2016-05-29):
最好用AD仿真完后,才投版

网友:
随意,用什么都一样,DXP最省事

网友:
微波射频的话,看你的版图复杂程度,一般投图都用AUTOCAD,表现精度好,而且易于标注尺寸和精度,分层表示也还行。
一般数字信号或低频版图用PROTEL、DXP较多;
CADENCE不了解,不评价。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我们公司是做射频芯片设计的,经常会用到一些验证板和应用板;基本上对一些微带和匹配要求严格的复杂点的板子全部投AUTOCAD的图纸,这样可以保证各部分微带线精度;涉及少量的微带线、布板器件密度高的话基本就是使用cadence出光绘,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布线时间。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采用ADS仿真与allegro画板相结合的方式

网友(2017-02-22):
AWR做平面电路够用了

网友:
微波电路一般比较简单,精度要求相对较高,用autocad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