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小数杂散的问题

楼主(2016-02-19):
一个N.a分频的fractional PLL, 理论上小数杂散出现的位置应该在a*Fref以及整数倍的频偏处,但是实际测量中,10MHz的参考频率,0.3的小数分频比,杂散不仅3Mhz有,1M/2M/4M处也存在.各位能不能帮忙分析下出现这种情形可能的原因啊

网友:
跟你的测试环境和电路设置有问题

楼主:
可以稍微展开点么

网友:
你的fractional PLL还有其他工作频率存在吗,比如校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10M 输出100M  别的没有啊  校正是啥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calibrition模块可能也有额外的工作频率。你的bw设计在多少?如果变化bw,spur的变化情况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知道原因了么?我这边是40M的参考频率,在10M,20M和30M都有杂散,不知为何?

网友:
持续关注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带内毛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那个相噪图我看过,整数分频的,带内理论上不应该有spur,应该是电源或者衬底噪声耦合的原因,不知道你的pfd和dco是分别供电还是供电源,数字跟模拟部分的隔离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PFD和DCO是同一个电源。我也在寻找原因,还不太清楚。谢谢你提供的思考方向,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