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系intel的芯片电源平面Z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6-02-20):
inteL提供的模板是把芯片上的同电源Pin分成若干个port.我想问的是假如把同电源的所有pin设成一个port来仿真出平面Z阻抗和intel的分成多个port有什么区别。先谢谢!

网友(2016-05-13):
我遇到的过的类似规定是:
虽然为用一个电源网络,但是是为芯片内部的不同功能模块供电,这些不同模块对DCR和Zpg的spec不同...
仿真的阻抗都是从设定的port往外看的阻抗值,就是要细看每一个port往外看的阻抗值...

网友(2016-10-01):
   理论上应该每一个pin都是单独的port,但是实际上很难做。所以折中的办法就是把port位置接近的几个做成一个,或者根据功能划分port。

网友(2018-04-23):
是不同的function問題

网友(2020-02-03):
相对整体group,分区域更准确一些,因为电流也是不同区域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