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出名字匹配一个字符串的文件

楼主(2016-02-20):
各位高手,最近在写一个shell的脚本。我想从一堆文件中找到名字包含一个字符串的文件,要求是这样的:
比如我有一个字符串aabbccdd,符合条件的文件名为ccccccc_aa_h_bb_hv_cc_vv_ddscccccc
就是包含这一个字符串同时字符串中间可以插入一些字母,但一定要包含全部字母且顺序不能变!!!有点不好表达,不知道方不方便理解!!

网友:
shell,思路是你肯定是读入一个字符串。
先把这个字符串分割成单个的字符,比如用substr分割,其他的函数也行。
然后glob/ls 每个单个字符间加个*号,最前最后也加*

如果用perl/tcl,这个问题相当简单,shell不太熟

网友:
find -name “”
名字匹配时 使用正则表达式
建议查看find 的 help 和 shell 基本正则表达式

网友(2016-04-02):
很久以前在看 EDK 驱动的时候,发现很多类似的现象,不同的只是函数名前缀不同。猜想所有的驱动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网友:
http://www.ahathinking.com/archives/1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