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输出接口位宽可变如何实现~~~欢迎指导讨论

楼主(2016-02-20):
接口的输入输出位宽随时可变,这个怎么用VERLOG实现呢?不解中,求解释~~~

网友:
定义位宽用宏定义或者参数不就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吗

楼主(2016-06-05):
回复 网友A: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IP核对于这种好像是这样实现的
`ifdef
.................
`else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