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stemverilog interface的问题

楼主(2016-02-20):
问题如下图
一直说我有危险字符,只能这样,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网友:
不太清除bp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bp 是module X的端口列表,在interface里面定义的一个 modport ,里面包含我要的 “a”,我原以为可以是 “ref a”,实际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