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保证逻辑设计绝对正确的情况下,物理设计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16-02-20):
因为完全没有物理后端设计知识,所以想知道,物理后端设计到底需要注意什么方面的东西,有功耗公式之类的规则规范吗?或是很明确的规则?有老师可以帮忙说下吗?

网友:
可以给出Checklist,但其中很多细节其实与经验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如果是逻辑设计完全正确,时序没有问题,io端口也设置正常的情况下,我可以直接使用自动布局布线完成后端的设计吗?还需要手动调整吗?
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后端设计更加简单呢?后端设计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遵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