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开关管描述问题

楼主(2016-02-21):
module pmos_verilog(    output out,
    input data,
    input control
    );

pmos p1(out, data, control);

endmodule
综合问题:
line 26: Unsupported Switch or User Defined Primitive.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汗,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综合!你应该先学一下有哪些是可综合语句!哪些可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提醒。请问那什么时候要用到开关级的描述呢?是做IC设计的工程师需要掌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