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软件安装设置求教

楼主(2016-02-21):
各位好,请教3个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1,我装了ic5141.151和rtl compiler v14.26,发现网上很多介绍设置环境变量的,对于这2个工具都会设置CDSDIR, CDS_ROOT等变量,各自指向各工具的安装主目录,我现在这2个软件都安装了,那到底应该指向哪一个呢?还是这些变量都是可选择的,不是必须的?
2,对于rtl compiler v14.26,我用min4max介绍的办法产生了license.dat,server和vendor这些行也都移除了,因为不需要。直接绝对地址指向的lic文件。可是lic不成功,启动rc还是会报没有license(RTL_Compiler_Ultra license fail,我搜索过license.dat,发现有这个关键字。),因为rc太新了吗?rc安装软件直接从官网下载的,安装后没任何修改。
3,只要是cadence的软件,是不是只要设置LM_LICENSE_FILE=xxx/license.dat指定一次就够了?我看这个文件几乎包含了所有candece的软件。设置一次,然后source一下,所有的软件会自动从这个文件里找到对应lic?
总体还在摸索阶段,问题有点初级哈,希望不要介意,先谢谢!还请min4max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个,继续求助。

网友(2016-04-05):
楼主,你的license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lic的问题解决了,另外找了一个lic,min4max的方法产生的lic适合ic6.x,因为基本上都是最新的future,不知道什么原因ic5.x不行,估计我哪里设置不对,你可以换个lic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patch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