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异步fifo中格雷码的使用

楼主(2016-02-21):
在异步FIFO中格雷码如果是由二进制码转化而来,格雷码还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吗?不用二进制码是因为二进制码的跳变可能涉及到多位,跳变的过程可能会出现很多中间过程(每一位不可能同时改变),时钟可能会采样到跳变过程中间的值。但二进制码转化成格雷码时,格雷码也可能是由中间过程的值转化而来,格雷码的改变可能也不止一位,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用二进制计数器在各自时钟域指示地址的变化,用转化后的格雷码跨时钟域去对比判断full/empty,你所说的多bit变化恰恰是直接用二进制计数器跨时钟域传递数值带来的问题,你在它传送之前变为格雷码当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

网友:
二进制转gray是在同一个时钟域进行的。异步处理是把gray从A到B时钟域的时候,同一时间只会有一个BIT在变化,这个时候采到前面和后面影响都不大。

网友:
你这问题提得不是地方啊!!!

楼主:
回复 2# wentaohuster 格雷码用时序逻辑产生才有用吧

网友(2017-08-0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2019-12-19):
想补充一点,接收时钟任何采样时间点上观察到的Gray编码后多位信号都只有一个bit位变化,也即必然能采到正确数据或正确数据相邻的数据,不影响指针判断。出错是无法避免,当出错不影响正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