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牛版图display.drf问题

楼主(2016-02-22):
求助大牛版图display.drf问题新工艺发现display.drf,出现如图问题,

Merge  Display  Resource 出现如下窗口,,不知道如何操作? display.drf是Foundry提供的,不敢改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帮顶

网友:
没用过此功能,帮忙顶,希望知道的大侠指导一下,楼主知道解决方法后也要共享一下哦

网友:
把 display.drf 放在 啟動 icfb 的目錄下 試試
通常 一個 tf  會有配搭的 display.drf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splay.drf和tf文件都在启动目录下,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行,望大牛指点

网友:
多說一下情形
是開 library 出現 什麼問題嗎 ?
一樓的情形 通常是 tf 和 display.drf 不是配搭的
或是你開的資料 確實是 display.drf 內沒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发现是foundry官网下载的drf文件有问题,更新后就可以了,,谢谢大牛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这你也遇上了~\(≧▽≦)/~啦啦啦

网友:
可能几个层用了同一个颜色源所致,在ciw-->technology file manager-->工艺layer把颜色源分别选不同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实际解决方法只是更新display.drf ?这个没有把根本问题解决啊!display.drf更新了哪些部分?对比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2021-01-21):
没有加载technology files,也就是.tf 文档

网友C(2021-11-03):
现象是schematic图形颜色显示不正常,全是黄色的,无法显示绿色、蓝色。。。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merge drf具体的操作步骤,求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象是schematic图形颜色显示不正常,全是黄色的,无法显示绿色、蓝色。。。 ...

你这种就是library和displsy.drf不对应了,重新load一下对应的display.drf文件,保存在library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一个cds.lib里面load两个或者多个工艺,所以打开library的时候只能显示一个,另外哪些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