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问怎样减小走线寄生电容?

楼主(2016-02-22):
1.layout低层金属线转高层金属线会减小寄生电容?2.或者还有什么方法使走线的寄生电容减小?

楼主:
[b][b]3补充一点:就是高频走线因注意什么?(主要是我的layout线上的寄生电容过大)

谢谢!!

网友:
电容公式就那么几个参数,能变化的就是相对介电常数、面积和距离。方法能够满足公式上减小电容值的,就是你要的。

网友:
我只是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建议查看一下工艺手册,或者做几个小电路再抽取一下寄生,这样可以评估各个层的寄生电容的大小。高层金属对地电容会小一些,但是要注意相邻层与同层金属之间的寄生。

网友:
首先考虑是减少和谁的寄生电容,走线侧面寄生电容比上下方向的要大,方法其它走线和他保持足够距离,metal层越高对地的寄生电容越小(他的下一层最好不要有较多的交叠走线)

网友(2016-03-31):
高频要用TOP METAL 的線  低頻要用用BOTTEM的 METAL   上下要分開

网友(2016-06-16):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