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哪家的MCU里包含Audio Codec么?

楼主(2016-02-22):
如题。

需要用到简单的音频CODEC,有没有MCU里直接就包含Audio Codec的?

楼主:
木有回答啊。。。

借这个帖子再问个问题吧,立体声的CODEC是分别有两个ADC和DAC么?一个ADC和一个DAC可以实现立体声么?

请大虾们指教啊

网友(2016-04-07):
MCU带的没见过,但是有些蓝牙芯片是带MCU,codec的,像CSR的就很多
立体声怎么也得两路吧,还是参考专业codec芯片吧,像wolfson

网友:
回复 楼主:

教程等级
教程
实现功能
初级
检测空气温度和湿度
检测水温
检测舵机运动
检测人体心率
检测人体体温
检测水位
检测是否下雨
检测土壤湿度
检测环境光的强度
检测太阳紫外线强度
检测气压和海拔高度
检测烟雾浓度
检查甲醛浓度
检测酒精浓度
获取与障碍物的距离
人流统计
根据按键状态发送邮件
中级
控制灯的开关
控制风扇的开关
根据光的强度自动开关灯
根据温度自动开关风扇
单击掌开灯,双击掌关灯
红外感应灯
发现振动时报警
出现烟雾时报警
发现火源时报警
高级
控制灯条显示各种效果
人接近自动开启,统计对垃圾次数
监测空气质量
智能花园管理
智能宠物喂食器
智能孵化禽类
智能检测鸟巢
模拟电闪雷鸣

更多视频请点击:优酷视频

网友(2017-05-26):
回复 楼主:

网友(2019-01-15):
很多都有啊,我能提供 Codec 的IP,有兴趣可以沟通 QQ 915613674

网友(2019-11-15):
Cypress的很多型号都有啊